LENOVO CIH61S V:1.0

楼主(2014-10-31):
这个复位始终是没有,84脚的复位怎么是个高电平呢?  电容也换过芯片也换过。

网友:
这个是一体机吗

网友:
芯片供电呢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情况??

网友B:
不用管它,只要电容,电阻,芯片正常就行。

网友:
是的。你想说什么

网友:
供电时钟都查了正常,就是没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什么情况??

就是这芯片没工作导致不亮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它,只要电容,电阻,芯片正常就行。

岂不是等于没有说,我、、、、、、、、、

网友:
引用 网友C:
岂不是等于没有说,我、、、、、、、、、

意思是说别在这里纠结了,找其它问题吧!这里是正常的!

网友:
是芯片发出的还是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