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86三声报警不显示通病维修

楼主(2014-10-31):
苹果A1286,,开机加电嘟嘟嘟三声报警黑屏不亮,AMD独立显卡加焊过,板载cpu和南桥也加焊了,故障一样
最后刷bios也是涛声依旧,内存肯定是好的在别的机器使用没有问题,内存都拔掉的话会嘟一直报警,这个应该是正常的没有检测到内存,此机器有时候接其中一个槽会亮机,但也仅不去系统,会掉电,另个槽子,一直不亮三声报警,求高手赐教

网友:
把显卡拿下来重新植株啊!

网友:
独立显卡不好,会导致内存检测不过吗?

网友(2017-02-24):
没有修过

网友:
你就一直加焊一直加焊啊

网友:
换板子吧。。

网友:
看来这台机不好修,先换个主芯片吧

网友:
头疼,换板吧,我喜欢

网友:
什么通病?

网友:
你的一句通病深深得吸引了我

网友:
A1286 显卡  和PCB 板通病 ,就是修修修 ,要不换主板 ,不行改集成

网友:
你看下槽有问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