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主管理芯片 BD-CF

楼主(2014-10-31):
CPU主管理芯片 BD-CF 。。有代换吗,,,主板能触发,,上CPU供电线就掉电,本人认为是他坏了,,

网友A:
这名字取得叫主管理芯片?请问你是主管吗?这只是一个代码芯片,PMW电路的芯片,晕死。。。。

网友:
代码表查找BD-

网友:
应该与这个芯片没有关系,这个芯片能待用的多

网友:
上管下管量一下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可以在网上查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名字取得叫主管理芯片?请问你是主管吗?这只是一个代码芯片,PMW电路的芯片,晕死。。。。

其实也看不懂你说什么

网友:
换一个原值的换了得了,什么也不用担心

网友:
RT9605是一个驱动芯片。跟AP或者RT880X在一起的。

网友:
华硕的吧,BD-BH是驱动IC,AP-BH才是。

“上U供电线就掉电”  4PIN短路,打下阻值,座子旁应有2个电容和电感,测下

网友:
BD-  ===B3-  些芯片是RT9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