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s home键失灵

楼主(2014-10-31):
手机换屏后home键失灵了,但是指纹又能用,用了一个不带指纹的home键替换还是不行,没越过狱,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办吗

网友:
买个新排线装上试试看。很有可能是装时搞断了排线

网友A:
排线没断,是主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个电感,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排线没断,是主板上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个电感,不过还是谢谢各位了

趁你不注意掉的,呵呵,下次维修尽量碰主板两边,这样不会搞掉件

网友:
真果机好修呀。换件刚刚的。。。

网友:
diao件啊,新亏发现了,

网友:
怎么IP的元件容易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