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2207A-H电池正负极接反后不开机了求助

楼主(2014-10-31):
这个联想平板本来开机,触屏不能使,结果让我给把电池的正负极反接到主板上搞得不开机了,现在把可调接4.0V到电池接口上触发到0.2A就掉电,不知道该怎么搞了。莫非是电源管理芯片烧了?

网友A:
自己惹 的祸,自己处理去吧!机器应有防反接保护器件,找找看。

网友:
想办法找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惹 的祸,自己处理去吧!机器应有防反接保护器件,找找看。

这个机器貌似没有,

网友B:
我的也出问题了  你的机子是联想A2207A-H????电源IC的型号是多少???MT6329A 。。。MT6329BA 电源IC 是哪个?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出问题了  你的机子是联想A2207A-H????电源IC的型号是多少???MT6329A 。。。MT6329BA 电源IC  ...

我的跟你的一样  也是MT6239A

网友:
呵呵。。。我的搞了个,现在都没坏。。。。

网友:
电池接反了 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