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560p

楼主(2014-10-31):
今天  接到一太 神州a560p     公共点电压只有  4.6v   对地阻值正常  450 左右    不知道什么情况  求助一下

网友:
供电电压低 要是没有短路就从保护隔离开始查

看下 PQ43 G级多少电压  正常为高电平  追查条件就是了

要是不懂原理 先查下保护隔离  祝你好运

网友:
神舟的电脑 不好搞的 没有资料就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