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电源维修

楼主(2014-10-31):
哎呀。没事做就修了台一体机的电源,没输出。拆看一开,哎,又是怀孕了大电容,而且还是双的,

嘿嘿,还有115和230V的电压调节呀

不管了,换了电容刚想上电试试,

于是想了想还是先测一下
电阻把,呵呵,整流桥交流输入用风鸣档竟然叫起来了,
心想,大问题呀,桥挂了,保险肯定也没救了,这个一个人搞,拍不了
照片,见谅,换掉他们后还以为可以了呢,
结果让我失望透了,没电呀输出,启动5V也没有。经查
辅助部分集成块出问题了,没炸,(其实我是猜的
我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其他外围电路没问题,

就把它给换了,

嘿嘿,电压出来了,

两个5V都出来了,
启动

哈哈,终于蹦出来了,
今天运气好,撞上了。

网友:
楼主今天挺顺,看哪个不顺眼就拆,还一拆一个准儿呢!

网友A:
瞎猫撞死死耗子吧,楼上的   我有个一体机电源,很小个头,一直没的时间搞。想修好装在自己DIY小机箱上

网友B:
把110V/220V转换开关搞掉吧,留着就是个祸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110V/220V转换开关搞掉吧,留着就是个祸害。

不弄他,弄出问题也是祸害,至少现在没为题

网友:
恩恩,觉得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猫撞死死耗子吧,楼上的   我有个一体机电源,很小个头,一直没的时间搞。想修好装在自己DIY小机箱上

那就别闲着呀,开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瞎猫撞死死耗子吧,楼上的   我有个一体机电源,很小个头,一直没的时间搞。想修好装在自己DIY小机箱上

没那多余的时间啊

网友:
那玩意是电源IC吧

网友:
刚好有芯片来换就好,没有相同的芯片也只能暂时放一边了。

网友:
前些天有修了DELL的小电压也是换待机IC好 的

网友C:
我还有两个个dell的小电源,明天得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两个个dell的小电源,明天得去看看

呵呵,祝你好运,把它弄好。。

网友D:
这个待机芯片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待机芯片比较少

我们料盒也没有,去零件店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