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显示屏高压板问题

楼主(2014-10-31):
开机显示屏黑屏然后测得高压板上双通道芯片B13101a的对地电压2.4V , at 1796-50a输出2.3V,对地3.8V,正常吗????

网友A:
黑屏!就一下都不亮吗?按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状态正常吗?仔细看一下没背光时有字吗?测一下驱动板高压板触发的那个EN电压在开和关时各是多少?高压板上的MOS是不是有坏的呀?

网友:
你的描述让人有点迷糊

网友:
什么牌子的显示器呀?高压板有保险不?

网友:
我一般先换个高压板试试,看看是否能显示。。。如果能,就研究下高压板电路,不行就直接换高压板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黑屏!就一下都不亮吗?按电源开关电源指示灯状态正常吗?仔细看一下没背光时有字吗?测一下驱动板高压板触 ...

对的,但是电源灯有亮,

网友:
开机的时候黑屏,但是电源灯有亮,于是测得高压板上的B13101a的对地电压2.4V ,面板的 at 1796-50a输出2.3V,对地3.8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的,但是电源灯有亮,

电源灯状态正常是吧?能开能关!那就改个高压板吧!或者把原来的高压板外接4根灯管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灯状态正常是吧?能开能关!那就改个高压板吧!或者把原来的高压板外接4根灯管试试!

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测了AT1796的电压好像不正常,有这么低的电压吗?

网友:
at 1796-50a输出5V的

网友:
看仔细没 通电的一瞬间屏会闪几下  这就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高压板的问题,我测了AT1796的电压好像不正常,有这么低的电压吗?

AT1796的电压不懂,我的意思是改个通用的高压板上上试试!

网友:
弄了一上午终于查明了,原来是输入电压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