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845主板 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4-10-31):
维修一片 梅捷845主板 不能进PE 不能进XP 不能装安装版XP 南北桥以换 无效

网友:
滚动条过了就 第3张图片 安装版也无效

网友A:
查硬盘 接口4个电容,查硬盘供电

网友:
把网卡拆了试试

网友:
是IDE硬盘 不是串口  网卡我测正常吧 可以正常亮 灯

网友B:
前几天碰到过这情况,不管U盘PE还是光盘PE统统进不了,一到滚动条就蓝屏。最后把客户的硬盘给换了,问题解决。我刚开始学,现在会换主板上的电解电容了。呵呵。

网友C:
845呀,南桥北桥都换了哟,,,太佩服你的毅力了

网友D:
换个桥小问题 主要是这个板子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个桥小问题 主要是这个板子有价值

PC3000吗?

网友:
今天刚好遇到一台也是不能装系统,进PE的机器,换一个CPU就解决了

网友:
什么PC30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845呀,南桥北桥都换了哟,,,太佩服你的毅力了

可能是新手,想研究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碰到过这情况,不管U盘PE还是光盘PE统统进不了,一到滚动条就蓝屏。最后把客户的硬盘给换了,问题解 ...

我每次换电解电容基本都是找别人帮忙,哈哈

网友:
首先排除外设  BIOS导致的,再去干桥,不行就换人 换板

网友:
1K的板子不会随便扔的  问题是找不到BIOS  SY-P4I845PEISA  谁给我BIOS 加QQ4690161 谢 了

网友:
建议换板吧,不稳定的。

网友:
或许是吧。

网友:
修硬盘的软件,有卡和加密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硬盘 接口4个电容,查硬盘供电

845主板硬盘是并行接口吧!

网友:
先把内存跟CPU排除了。楼主应该去除外设试试!

网友:
BIOS我这里存到存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