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正,ECRST#这个什么电压有效,BIOS的WP#脚正常时有3.3V还是没?

楼主(2014-10-31):
如题:ECRST#这个什么电压有效,BIOS的WP#脚正常时有3.3V还是没?图片以下

网友:
BIOS的WP#脚没有电压,会造成卡LOGO吗?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查网卡复位。BIOS显示出图标后就不工作了。软启动完成了。。,卡LOOG一般是认不到外设。。查看外设复位

网友:
ECRST#正常时为3.3V

网友:
很好,我也在想着个问题

网友:
低电平有效!

网友B:
我也觉得低ECRST#要复位的话,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啊,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BIOS问题,,,查网卡复位。BIOS显示出图标后就不工作了。软启动完成了。。,卡LOOG一般是认不到外设。 ...

ECRST#这里正常的话应该是低还是高?这里的是低电平有效,是不是说明正常的应该是低电平?望回复

网友B:
ECRST# 这个是EC复位,要让它有效正常时难道不是低电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RST# 这个是EC复位,要让它有效正常时难道不是低电平吗?

不是啊,正常工作的话它是不能为低电平的,要不然就不开机,它是3.3V经RC延时给EC的,你可以看电路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觉得低ECRST#要复位的话,正常应该是低电平啊,对吗?

这是个脉冲信号!刚通电时此脚低电平,正常工作时变为高电平了。

网友:
低电平有效的意思是  正常工作必须是高电平   低电平只是一个瞬间的复位。。。这个信号外部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