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3S 进水维修后问题

楼主(2014-10-31):
原来是进水,清理补焊后,可以开机了。
正常开机用得2天后,不触发了。把主板电池取出后又正常返。 又用得2天。又不能开机不触发了。
取出主板电池又正常
这是什麽问题? 头晕中。。。。

网友:
这个最好是重做一下桥。。也要看你的进水那个位置的元器件。注意检查一下

网友:
重点查EC,南桥待机条件。

网友:
现在发现问题,EC 的125脚低电平时就不能触发, 一但把串在125脚上的电阻用镊子碰一下两端就可以了。
是EC的问题吗?

网友:
就是103排阻右边三个电阻,中间那个。

网友:
要在外接电源的情况下才可以,不外接不行。。。。。

网友:
这种真是不好搞工

网友:
各位师傅,帮支点招啊,该怎麽搞?

网友:
南桥看看坏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