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液晶显示器一条线

楼主(2014-10-31):
    我这里已经有5台不同品牌的液晶显示器都是同一个毛病,就是满屏白色,只有顶部有一条线,本人感觉就只有这一条线可以正常显示,连接电脑后把鼠标移到顶部左右移动可以看到有闪动的痕迹!判断是屏的问题
    求高手指点,感觉这种屏应该能够修复,但本人不知如何动手!

网友:
要换COG了,,看什么 屏,三星屏就不要修了,修好不出一个月又是这样。。

网友:
屏报废了。

网友:
应当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也遇到这样的,基本上判死刑了,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都屏坏了,要是不死心就先点屏

网友:
驱动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这屏够受的啦

网友:
遇见过,说屏坏,无法修,只要不是太在意也多大影响的

网友:
这种问题大都屏坏了

网友:
基本都是屏坏,可能1000台有那么一台是主板或屏线的,反正我是没遇到过,遇到的都是屏挂了

网友:
唉   悲催的世界呀

网友:
今天遇到一台创维32寸,闪屏,老闪了。各种颜色的闪,进TV还闪,应该是屏坏了吧?

网友:
遇到屏坏了直接就不修了

网友:
竖线还是横线?横线没得修的

网友:
可以修,但修复后也不能完全保证以后不出问题,,,而且费用也不低,,,

网友:
这种故障修还不如买的好

网友:
你那个确实是屏坏了,要更换屏驱动模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COF )你是哪里的,我是修屏的,我是武汉的,如果你也是武汉的我可以帮修好。    电话:15072354179     QQ576069077

网友:
屏坏,修的意义不大

网友:
你点评工具点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