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326s 换显卡不定时黑屏

楼主(2014-10-31):
客户拿来时是花屏,显卡0774009 换了以后进系统不定时黑屏。按电源键 关机后再开机还是黑屏。必需把电池去掉,电源拔掉再装上开机才会显示。要从哪里查起呢?不是芯片的问题。换了两个都一样。

网友:
是背光不亮还是屏不亮要分开,,这个你会测吧。。。有可能是供电不足。等他黑的时候去测供电,知道测那个供电吧,测屏接口供电,3.3V   和19V看那一个拉低了。再向下修。。,屏坏也会这样的,,都 测一下

网友:
必需把电池去掉,电源拔掉再装上开机才会显示,表明机器保护了!观察黑屏时电流是多少?

网友:
电流正常,黑屏时是死机。要长按电源键才能关机

网友:
这个测试起来很复杂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