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DV4上电800MA

楼主(2014-10-31):
HP-DV4上电800MA,各路电压有。U和内存都换过,BIOS也刷过,求解

网友A:
测一下PLT_RST有没有3.3VCPU供电正常后发出PG才出来这个复位的。。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PLT_RST有没有3.3VCPU供电正常后发出PG才出来这个复位的。。这个信号是南桥发出来的。

谢谢回复。明天看看

网友:
我这也有一样现象的机器不知道怎么搞呢。

网友:
是不是不跑码?这机子找U的好信号一般不难修

网友:
供电都有那就查时钟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