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我的这个硬盘怎么回事?WDR就BSY不亮,剩下的全亮

楼主(2014-10-31):
大伙看看我的这个硬盘怎么回事?WDR就BSY不亮,剩下的全亮
500G硬盘,也不知道让我怎么操作的  就变成这样了,该怎么办那?

网友A:
如果你端口没选择错的话,就是ROM基本数据错误,导致ATA端口初始化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端口没选择错的话,就是ROM基本数据错误,导致ATA端口初始化失败。

那该怎么办?有救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该怎么办?有救吗》?

第一,先确定端口是否错误,第二,换板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一,先确定端口是否错误,第二,换板试试。

我也有 几块这样的盘  都是操作固件导致      可是主板用的编程器好像对硬盘的ROM支持不太好 几个都不支持器件
  罗工 还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 几块这样的盘  都是操作固件导致      可是主板用的编程器好像对硬盘的ROM支持不太好 几个都不支 ...

那就换板试试,一般的编程器都能刷硬盘的BIO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换板试试,一般的编程器都能刷硬盘的BIOS的

用编程器 刷 输入器件  总是没有  或者选择近似的  总是  提示 器件不匹配       换板?那罗工   像出现这种状况之前 都是认盘的   是操作过固件后不认盘了  变成那样的      罗工有没有  1640 刷死短接  和 回写 方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