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81v开机停在LOGO画面

楼主(2014-10-31):
华硕N81v刚客户拿来的时候开机有小断路,拆开发现网卡发烫,拆掉后,显了就停在华硕LOGO画面不动了,南桥更换问题一样。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00 usb mass storage devl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网友:
換個網卡芯片試試

网友A:
网卡不装就会这样吗,

网友:
  刷bios  干显卡

网友:
=。=很多问题这个现象的好不。。。。。CPU,显卡坏了也可能卡LOGO,而且我见过内存坏了也可LOGO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装就会这样吗,

我的意思是试试换芯片

网友:
usb接口有作用没有?

网友:
卡LOGO就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 再搞搞

网友:
意思是卡LOGO 的时候有这串英文?00 usb mass storage devl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卡不装就会这样吗,

话说 你还没修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