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 PS键盘鼠标 USB键盘鼠标 不能使用 修复

楼主(2014-10-31):
      接到客户一块G41的板    PS键盘鼠标  USB键盘鼠标 不能使用     别人加焊过南桥的    首先量组织    信号 两根都 正常   再量量  供电组织两百多 不正常    延5伏电路到保险过后一个芯片   拆掉 直接从芯片供电脚连接5伏之保险处    开机测试    USB 可以用了    PS测试正常  找芯片代换搞定

网友A:
原来是缺5V供电呀!

网友:
简单事让你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缺5V供电呀!

有5V   不稳定唯一  使劲跳动

网友(2015-09-24):
楼主!那个芯片啊?
能说具体一点吗?

网友(2016-09-16):
厉害   是5V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