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请教EC复位波形

楼主(2014-10-31):
     请教各位大师,请教EC复位波形是高低高跳变吗?另外是不是有些板子的EC复位电路集成芯片内部了。
本人是新手,很多地方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
EC复位电路基本都是阻容元件组成的积分电路。波形是低高跳变。

网友:
昨天用示波器测试一个由低到高的波形有点不相信示波器,不过我测试的板子是一个复位IC.

网友:
有沒大师发一个波形过来。

网友:
EC 的复位 还测什么波形 闲的没事吧 应该只要有 3。3V 应该就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