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白屏

楼主(2014-10-31):
       今天来的一个ACER E1-471G的电脑,在保的机器,进过水,不开机。售后不给保修。进水位置是BISO芯片U8,焊盘都有点露铜了,待机时3/5v正常,不加电。       处理过程,找换过   屏,CPU(I5-3210M)和内存,无效。
       进水位置处理干净以后,把旁边的电阻电容,都换过了,电阻用的都是一样阻值的,电容用的都是大小一样的换上去,待机0.03  ,还是不加电,后来发现电阻R333与U8第5脚断线,补线以后,待机0.001,按开关可以加电,加电到1.3A左右不动,内屏白屏,白一会儿就会出现竖条,按一下开机键,不能关机,找按才能关机,外接无显示,(不知道这个机器是不是默认是内屏)

    然后又测量 了屏接口的电压,该有电压的都是有电压的,没发现异常。主板,其他位置未发现进水痕迹。求大神给个思路啊!!!

网友A:
显卡位置看看有没有进水了。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断线了,进水到BIOS旁边 不然就是BIOS出错了 刷一个新的试下 ,不过怕会难产,因为还没过保的机器 估计论坛上也找不到,只有找售后要了

网友C:
测lvds各条线阻值?

网友:
看看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D:
将主板电池取出放电然后接外屏开机是不是可以进BIOS?

网友:
桥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位置看看有没有进水了。

显卡位置没有发现在进水痕迹,而且显卡离进水位置有一定距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断线了,进水到BIOS旁边 不然就是BIOS出错了 刷一个新的试下 ,不过怕会难产,因为还没 ...

论坛里面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lvds各条线阻值?

lvds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将主板电池取出放电然后接外屏开机是不是可以进BIOS?

外接不显示,取掉CMOS电池也不显卡哦

网友:
是PCH桥坏了吗?

网友E:
接外屏时有按内、外屏切换键吗?有没有加焊过显卡?

网友:
查PCH就没错咯

网友E:
测下CMOS电池电压,ACER有些机子CMOS电池不够电就会出现显示不正常的问题,换新的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下CMOS电池电压,ACER有些机子CMOS电池不够电就会出现显示不正常的问题,换新的就好。

CMOS电池3.1v正常的啊

网友:
供电你确定到屏上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外屏时有按内、外屏切换键吗?有没有加焊过显卡?

裸板外接无显示,大小写切换键无效,感觉没有完成自检,没有加焊显卡,因为显卡距离进水位置很远的

网友:
可能还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遇到过,也是进水,显卡、南桥、bios大面积进水腐蚀,修开机后白屏,最后还是进水原件的问题,换过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