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 按上开机键要等N久才能运行

楼主(2014-10-31):
技嘉ma78g-ds3h主板 按上开机键要等N久才能运行(就是按下开关键要等一段时间才能通电 通电后一切正常 请各们大神指点)

网友A:
测测 32HZ 波型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 32HZ 波型如何。

没有示波器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我觉得是要换个IO 看看

网友:
这问题我是第一次所见,因影响到这问题的,只能是电容和晶震了。阻抗变大也能。

网友:
要不晶振,要不电容电阻,要不南桥

网友:
你测下开机上电时序,到底哪个信号出问题了,从而判断是IO还是桥还是供电引超的

网友:
按时序查查哪一个出的慢

网友:
查待机5大条件 然后查触发电路

网友:
南桥吧,加焊试试

网友:
你可以这样测试....先什么都不要换..安装检测卡..然后..复位灯有没有亮..如果有亮..用手.MO一下.精振的2个脚..看他有没有..立即.发出复位..如果有.就是精振与桥的问题.. 如果没有.就检测各项供电..特别是 CPU供电..

网友:
恩有道理上楼说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