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出以前的8500GT来练手,故障为没显存电压.换了个意想不到的东西出电压.

楼主(2014-10-31):
这卡我以前有修过,没修出供电来.这几天没生意,又拿出来修一下.显存供电修出来了,不过也没修好,因为放太久了.可能受潮花了.

这是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故障.烫手先把6549换了不烫.可还是不出显存电压.
PVCC5 VCC5 5V正常.VCC12 12V正常.BOOT 6.95V正常.FB.有0.4V.正常.可依然不出电压.

GPU供电也同样是6549.那样就有参考了.从一脚开始一个一个电阻对比阻值.在确定都没问题后,我又换了一up6161上去.
电压还是不出来.
在这里说一下,UP6161跟6549是可以代换的.
在电压都正常下,芯片还是不工作,那应该是芯片坏,可是换了还是不行.

最后换了显存供电的固态电容,电压就出来了,原来卡上用的6.3/1500.不知道为什么这卡到我手上用的是4V/1200固态.
我换回6.3/1500电压就出来了.实在想不明白为什么..

补充内容 (2014-11-1 12:13):
补充一下,那换下来的4V/1200电容是好的.后来我有放到别的卡上.使用正常,换回来就不行.那个位置我有换过其它的固态和液态.就是固态不行`

网友A:
4V/1200不可以代换6.3/1500

网友B:
这问题在理论上还是有讨论价值的,我认为;(不一定正确),4V/1200的换6.3V/1500的,可行。从实际原4V/1200的,用量以不够,或漏电。

网友C:
电容可能补别人换过了是不是哦,下次修到这样的要主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4V/1200不可以代换6.3/1500

那原来的电容是6.3V/1500液态,在那个位置上是作为滤波电容.用固态换的话,理论上4V1200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下级的滤波电容,为什么会影响上级的供电芯片不工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可能补别人换过了是不是哦,下次修到这样的要主意下。

应该是换了后才出现问题的.很多人喜欢将一些板卡换全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在理论上还是有讨论价值的,我认为;(不一定正确),4V/1200的换6.3V/1500的,可行。从实际原4V/120 ...

他是原6.3V/1500液态换成4V/1200的固态.那个位置承受的电压只有1.95V以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问题在理论上还是有讨论价值的,我认为;(不一定正确),4V/1200的换6.3V/1500的,可行。从实际原4V/120 ...

我也同意你的说法,这是可行的`但问题是这电容是作为下级,我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让芯片不作..

网友:
这是电容问题嘛

网友:
你测过容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