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force gt 220 显卡问题

楼主(2014-11-01):
显卡VGA无输出,DVI输出没问题

网友A:
要么是VGA口,VGA的电路问题,先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网友:
哪你要查下VGA电路了,重点要查下有无输入与输出如74门电路

网友B:
对VGA口打值,行场信号输出的74是否有问题,5V电压有没有问题,核心空焊也会

网友:
改一下DVI成VGA就可以了,省时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VGA口打值,行场信号输出的74是否有问题,5V电压有没有问题,核心空焊也会

74是指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是VGA口,VGA的电路问题,先换一个显卡试一下

可以证明问题是出在显卡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