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一张贴纸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4-11-01):
原始故障:有时能开起进系统,有时开机还没有进系统就白屏或花屏死机,多半时间是开机不显,不显时电流直接上到0.6a左右。
看来是难啃的骨头了,拆开风扇后盖拆散热器的时候我恍然大悟...........

贴纸有木有....?  这是某店铺的主板图片

解决后的真容

应该是某某出尘的时候拆掉贴纸后没有贴上,希望大家遇见此故障能秒杀之....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几台了

网友:
我晕,看来以后要贴贴纸了,

网友:
碰到过 没有贴贴纸 上机器有时候掉电

网友:
做维修的细心可以秒杀很多机器,楼主倒是蛮细心的。

网友:
我也见到过。

网友:
上次也有遇到过一次,开机几分钟不定时掉电。

网友:
细节以后需多注意!

网友:
以后不能忽视任何一个贴纸了。

网友:
有一回偷懒顺手一扔,  上电瞬间一股糊味 赶紧拨电 顿时心凉了

网友A:
你家怎么也用美紋胶

网友B:
厂家贴纸必有它有用之处

网友:
捡了个死老鼠!!!

网友:
看图这个贴纸冒似是贴在显存上面的?但原来这里有应该有贴纸么?我还真没留意过,下次注意看看

网友:
哈哈不注意点一般还不好找这个问题点呢

网友C:
贴纸 如没压到 应该也 没事吧

网友:
小白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没有贴纸引起了短路是吧,还好没有烧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贴纸 如没压到 应该也 没事吧

看样子像是散热器压到电阻电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厂家贴纸必有它有用之处

一般是防止短路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家怎么也用美紋胶

难道你家不是也用吗

网友:
有贴纸的地方肯定有原因的

网友:
细心才能修好东西

网友:
做维修的果然要细心啊!

网友:
换防高温胶布,应该好些吧

网友:
楼主很细心啊,要是我估计不去想那一块

网友:
散热器把阻容元件短路了

网友:
修完主板忘贴了,这事我干过,,

网友:
还是遇到过的哈。只是不太多

网友:
原来短路造成 绝缘没做好

网友:
散热器震动导致短路,贴纸都是不能随便弄掉的

网友:
看来以后不能把主板的贴纸随便扔掉了

网友:
为啥贴张纸 难道为隔热?

网友:
做维修的细心可以秒杀很多机器...

网友:
清灰尘 扯掉了吧

网友:
呵呵,````这难真不好搞~!

网友:
所以 干维修要仔细

网友:
看样子是,散热片把那一排电容电阻短路了

网友:
学习了,有时候稍微仔细点就可以发现惊喜

网友:
防止短路的,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进系统就灰屏

网友:
哇塞,论细节的的重要性。以前遇到过类似的情况,装本的过程中多上了一颗螺丝,结果出现了时而正常时而掉电的情况。

网友:
哈哈 肯定清灰的时候撕掉没粘回去

网友:
看来小小贴纸也不能忽视,还没有碰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看来我以后可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