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P43-C43 求助

楼主(2014-11-01):
MSI P43-C43 板子能正常点亮,大约8秒钟掉电。无从下手,哪位朋友修过的给点指导!

补充内容 (2014-11-2 09:56):
已修复。BGA 120度加热20分钟OK,不知道哪里虚焊了,有可能是南桥

网友:
换了电源了吗,如果电源换了,可能桥导致的掉电

网友A:
楼主都做了哪些?如果是我第一刷BIOS,第二换IO,第三干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都做了哪些?如果是我第一刷BIOS,第二换IO,第三干南桥。

然后第四卖废品    哪位朋友修过类似的指导指导

网友:
强制上电,看掉不掉,不掉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