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电池可以开机,插电源马上保护电源适配器指示不亮

楼主(2014-11-01):
量了所有电压阻值全部正常,应该是大电压短路但我没有量到,也有可能是哪个管了挂了,有修过的吗,看不知道没有通病

网友:
检查充电ic条件

网友:
IC是挂定了

网友:
查公共点 电源部分

网友:
电源单独用回保护吗?

网友:
应该是电源小板短路了。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仔细看看,充电电路看看

网友:
没有跑码来修。

网友:
有没有别人修过 会不会上家管子换错了 今天就有一台

网友:
这不是保护隔离没过,或不能切换吗

网友:
修好了吗?我也在修这个问题

网友:
电池能放电正常,说明公共点好的,适配器拆入短路,看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电源也就是一开要马上要显示了就掉电,掉到0.16然后又回到0.01的待机,用电池开了也是时充时不认电源的

网友:
保护隔离的管子击穿了吧

网友:
会不会电源接口有短路?

网友:
电池放电管击穿了。

网友:
是不是电池到公共点的管子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