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LG19液晶 接信号正常 无信号时白屏

楼主(2014-11-01):
客户拿来时候是暗屏 按键也坏了  我拆开一看电源板电容鼓了,换上电容,把按键也换了,接信号都正常了。但我把信号源关了以后发现白屏 正常出菜单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
请问这是通病么?是驱动板的问题么?本人小白,求各位大哥给解释一下是什么问题 谢谢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白屏不就是一直在点灯管吗

网友A:
把信号源关了以后发现白屏 正常出菜单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 ??没描述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信号源关了以后发现白屏 正常出菜单显示请检查信号线连接 ??没描述清楚

我遇见过!你进工厂模式!第一项!选择lg 保存就可以!还有两项是友达,奇美。你不要选。

网友:
这个故障有可能是驱动板开启信号部受控,一直让高压板在工作状态。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 ,小弟已经解决,分析了一下他的按键开始是坏的 ,是不是进了工厂模式?果然,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就解决了  谢谢各位

网友:
是不是工厂模式呀

网友:
LG的有的是这样的,没信号时白背光一个检测信号的小框框在屏上溜达!应该就这玩意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几位大哥 ,小弟已经解决,分析了一下他的按键开始是坏的 ,是不是进了工厂模式?果然,进入工厂模 ...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

网友:
关机白屏,有的出厂就这样,以前有这样的帖,我也见过。但少见。本列不属那种。

网友:
进入工厂模式恢复一下就好了

网友:
量一下高压控制信号

网友:
楼主解决问题了,应该把工厂模式如何进入的写下就好了。

网友:
修了几台是控制三极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