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各种问题

楼主(2014-11-01):
客户拿来一台B460的机器不开机,按键无反应。心里大约有个数了,就给客户报了个价格。果断刷了BIOS后上机测试开机了。心中暗喜。谁知左等右等怎么屏幕背光亮,不显示画面啊。 又搞显卡还是一样。跪求大侠们给个维修思路。。。

网友:
再刷啊!!下独显BIOS

网友A:
BIOS芯片还是他原来的  ,我就给他刷了个EC,难道跟EC有关系

网友A:
:这连天弄了两台B460的机器了,死机蓝屏进系统重启  不开机。

网友:
怀疑你刷BIOS有问题,一修板不会同时有那么多故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连天弄了两台B460的机器了,死机蓝屏进系统重启  不开机。

那最后修好了吗

网友A:
还没有呢,我正在找板号,可是没有板号啊    晕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呢,我正在找板号,可是没有板号啊    晕死

不可能没板号啊。

网友:
请问LA46   DIS  MB      09911-1M  48.4GV01.01   哪个是板号啊

网友:
一起来学习。的。

网友:
楼主 刷BIOS 钱是亮机的 是吧    说清楚了

网友:
你动了蓝桥BIOS 了啊。

网友:
这种就是上半部分有问题嘛,,,

网友:
B460的BIOS有通病?

网友:
有机器,每天冷机前两次(刚开始是一次)开机蓝屏,第三次开机一切正常,运行也正常,关机再开也正常!!像这种需要预热的机器,有什么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还是他原来的  ,我就给他刷了个EC,难道跟EC有关系

BIOS没刷对  多刷几个吧

网友:
不显示换MH55桥芯片

网友:
多刷几次BIOS试试   v360这机器也有这毛病  一个不行两个  多刷几个 ok

网友:
这个机器的显卡基本上是不会坏的,还是找找别处的问题吧

网友:
BIOS版号不对.

网友:
重新再刷过........

网友:
估计是BIOS没刷对,一般不会一次性碰到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