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4N68T V1.0内存不过,解决方法,通病,修好几个这样的了。

楼主(2014-11-01):
接到华硕主板M4N68T  V1.0  内存不过,电压都正常,排除内存本身的问题,内存槽的问题,跑D0   D1循环跑,刷原厂BIOS解决问题,分享出来,已经修好几个这样的板子了,希望对大家的修这样的主板有个解决方法。

ASUS M4N68T-MLE V2 REV:1.00.rar

网友A:
我以为又是内存没供电造成的那

网友:
谢谢分享 下了保存

网友:
谢谢楼主,刚好需要。

网友:
BIOS能解决内存槽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为又是内存没供电造成的那

我以为要换内存槽

网友:
华硕的BIOS坏的少啊

网友:
修过几个事北桥虚焊的原因 导致不过内存

网友:
我目前的经验觉得如果内存电压正常还是挡内存,先换内存,再bios,再北桥,再就没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