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了以后又灭了,再开再亮一下 显示器开关一直是亮着的

楼主(2014-11-01):
19寸的显示器亮了以后又灭了,再开再亮一下 显示器开关一直是亮着的 请大家指点一下  应该检查高压部分 还是电源部分 具体检查那些电子元件  请具体点 谢谢

网友A:
检查一下 灯管 高压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灯管 高压板

灯管没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 这个应该不用求救吧 !!!!灯管  高压部分!!!  电源管理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 这个应该不用求救吧 !!!!灯管  高压部分!!!  电源管理IC

加我好友 教下我好吗

网友:
显示器无非要不是光通道问题,要不是图像通道问题,照你所说的,电源前级没有什么大问题 直接测输出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而且你灯管也测试过好的 那么就是高压的问题 直改装一个高压条进去 屡试不爽!

网友:
高压板  灯管  开关连键

网友:
单独测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从时间看是过压保护,当然先排除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正常和 驱动板到高压板 ON 和ADJ 正常

网友:
第一发错版板了,第二拆下来不正常的时候测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负载带不起来,负载带不起来无法检测故障,只能换高压板

网友:
估计又是爆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