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站中配的NV Q4000专业图形显卡故障,求帮助

楼主(2014-11-01):
Q4000专业图形显卡 如果不装驱动一切正常,一旦装了驱动,5分钟内就蓝屏,有时候黑屏,驱动用官网的装了也没用。

请教这个一般是哪里出问题了,是报废了,还是能抢救一下?

网友:
显卡坏了吧

网友:
坏肯定是坏了,这个已经放到另外一台机器上测试过了

网友:
GPU问题可能性大些

网友:
gpu虚焊,可以先加焊一下,不行的话要重新值球了。但这要专业的维修人员干的。

网友:
重植一下GPU了

网友A:
装了驱动,5分钟内就蓝屏时显卡热不?增强散热或降低显示指标也许还能用。

网友:
BIOS的版本不是新版的,有些显卡需要BIOS的支持。升级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了驱动,5分钟内就蓝屏时显卡热不?增强散热或降低显示指标也许还能用。

显卡 温度很高,这款显卡就是在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温度也很高。。。

网友B:
估计温度高烧虚焊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温度高烧虚焊了吧。。

恩,这么说也很有可能,我先自己试试用风枪吹吹看

网友:
核心虚焊了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