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疑通病 有待确认 大家多注意 欢迎回帖进行确认

楼主(2014-11-01):
直接进主题 惠普(型号多数不记 个人只认板号) 因为连续修了3个一样板号的主板  修第二台的时候就想发帖了 但是想再观察下 结果真的又来了一台 3台都是不触发 没进水 不是人为损坏 而且都是LID 信号被拉低 所以我怀疑是通病 希望大家踊跃参与回复 进行确认 至于我为什么直接就去测LID信号 是因为碰到的第一台测试EC条件的时候发现的 所以第二台 第三台 我都直接测LID 下面是架构 解决办法 :换EC搞定 型号(ITE8528)不多说 各位直接看图
架构:

LID被拉低 板子和图纸

翘起EC 18脚之后电压恢复正常图

更换EC 亮机

大家碰到一样的板子上来说下 是不是这个问题  至此维修结束 我能为大家做的就这么多了  大家能为我做的有很多 那么就是—— 加分啊!!!

网友A:
IT85  系列的EC  很容易就坏了!正常的不要想太多

网友:
遇见了到时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5  系列的EC  很容易就坏了!正常的不要想太多

ok 谢谢回复 因为我还是最近才碰到这个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IT85  系列的EC  很容易就坏了!正常的不要想太多

我这边维修量虽然不大  遇到IT8517E   还有IT8752E   加热就能用  放一晚上就不行  通病我都看了 没用!最后不行 换EC 好了  都是不触发!

网友B:
叶哥就是牛逼  V587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叶哥就是牛逼  V587  必须加分

谢了哇

网友:
这图纸的地址瞎子都看到了不下载对不起楼主

网友C:
那个你发的图纸EC叫ITE8528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个你发的图纸EC叫ITE8528

可能是打字不小心碰到触摸板 导致串了位置 你还真的仔细看了哈哈

网友:
这个应该给分鼓励

网友:
到目前还没遇到过, 遇到这样的机器注意一下

网友E:
我上次也修了个 没修好  啊啊啊

网友:
我还没有遇到这个机器。 下次修的时候记下了。

网友:
好贴子 下次碰到要测量下LID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打字不小心碰到触摸板 导致串了位置 你还真的仔细看了哈哈

呵呵,每个贴都是心血,我不看仔细就是对不起你们这些无私奉献的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打字不小心碰到触摸板 导致串了位置 你还真的仔细看了哈哈

你的贴回复好高啊,我刚给你加的分,现在都看不到了。。。。求楼主加分置顶

网友F:
这个应该不算是通病吧

网友:
  每天都想来论坛,就是为了学习大家的维修经验,我觉得EC容易坏

网友:
ITE8528多备几个

网友:
难道 EC 那么容易坏?怪了

网友:
不是吧8528  EC  没有见过,都i太新款了!

网友:
8528换的多的,不止是HP的

网友:
下次碰到R系列要测量下LID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上次也修了个 没修好  啊啊啊

什么问题没修好?不是也是这个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应该不算是通病吧

我也不清楚算不算通病 反正碰到三台之后才敢发出来问问 我也是咨询的   现在根据大家回复的 可能这个EC本身质量问题 容易坏

网友:
还没遇到这问题

网友:
这机确实有这问题,我也修到过两台

网友:
恩,上面那个兄弟说得对,ITE85系列的确实容易挂,而且还一个现象就是THINKPAD一般进水就烧EC,特别是E40,SL410反正就那种混血宝宝。唉!

网友G:
巧合吧。。。这个机器EC坏的也比较多,最好还是查查然后再换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  不过谢谢LZ 分享!

网友H:
如果出现EC坏的通病的话   那以后的电脑真心不能买 了    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如果出现EC坏的通病的话   那以后的电脑真心不能买 了    哈

显卡门的电脑不是也卖出去很多吗?  这个EC应该是质量不好吧 我不确定 所以发出来咨询大家 我是学习来的

网友:
这机器还没修到呢,谢谢楼主分享,图纸先留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门的电脑不是也卖出去很多吗?  这个EC应该是质量不好吧 我不确定 所以发出来咨询大家 我是学习来 ...

额   EC质量不好的  确实很少

网友I:
楼 这是HP什么型号啊。没看见你发版号啊

网友:
好的,谢谢贡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 这是HP什么型号啊。没看见你发版号啊

看帖子不仔细啊 图纸架构上面写了版号 R7X  我修的是R75 你打开第一个架构的图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G:
巧合吧。。。这个机器EC坏的也比较多,最好还是查查然后再换
是不是巧合 目前不确定啊 所以我才发帖出来问的 而且是我一个星期内修了3个 修最后一台才想发出来问问的 那么请问我还要查什么呢?为什么拉低?请明示一下

网友:
EC内部损坏了!LID脚,很少。

网友:
虽然未修到此机器,但是楼主能把东西分享出来,非常不错。值得赞一个,帮你加点分鼓励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下次遇到确认一下

网友:
不得不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顶个

网友:
以后修道了 多注意注意

网友:
那次换硬盘也是,要做系统就不加电了,换IC好的,应该是通病

网友:
如果把LID信号线断开,或者把EC那个脚翘起来,不知道会不会好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多谢楼主啊,下次遇到试试,给楼主加分

网友:
被EC拉低了,EC内部有短路吧,如果吧LID脚翘起来应该还是可以亮机吧,就是没有休眠功能了吧

网友:
恩恩,谢谢楼主分享!顶一个

网友:
这个问题很好查啊

网友:
知道了,看着像431.

网友:
哈哈 通病 这个机器修的好少

网友:
这个EC不多诶

网友:
ec 坏了 这个不能算通病吧

网友:
故障是什么呢,不能只要是这个型号的机子坏了都动EC吧?

网友:
这种情况没必要换EC吧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这样的情况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谢谢共享成果

网友J:
这种机器有些不触发拔掉开关就能触发,是因为休眠和开关设计的太近了导致的

网友:
没碰到过  应该是个通病吧

网友K:
有点像,看来是设计有缺陷吧,三台都这样,通病可能性不小,值得加分,谢谢分享

网友L:
希望能碰上  按你说的秒杀掉 收钱  嘿嘿

网友:
可以说这是IT85,EC的通病。

网友M:
应该是HP G4   楼主啊,可惜我没分可给你加啊!!!

网友N:
可以直接把那个EC的脚翘起来,不用换EC啊……

网友:
谢谢楼主,辛苦了,我记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像这种机器坏EC 拿过来是什么症状啊?

三台机器相同的症状都是不触发 lid拉低 其中 一台是待机电流偏高 0.045这样 没发现明显发热地方 个人感觉这样的电流会有发热的地方 但是没有仔细去找 反正问题确定是lid 另外两台一台待机正常 一台0.02A左右 正常待机是0.009A。具体细节记不清楚了

网友:
第二台和第三台秒杀 第一台大概用了10几二十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P:
看板型很熟悉,想不不起啊什么型号了,下次碰上要先从你这走思路了

版号 广达R75

网友:
是需要积累经验的 永强你最近怎么样?

网友:
这个很给力啊!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应该是HP G4   楼主啊,可惜我没分可给你加啊!!!

不是G4 应该是15-什么什么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有点像,看来是设计有缺陷吧,三台都这样,通病可能性不小,值得加分,谢谢分享

具体是EC通病还是这个机型通病还没办法确定 很多人回复说这个EC质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机器有些不触发拔掉开关就能触发,是因为休眠和开关设计的太近了导致的

都是在一条开关线上 可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L:
希望能碰上  按你说的秒杀掉 收钱  嘿嘿

会碰到的。可以注意这个版号和EC型号 目前好多人回复是EC质量问题 可能不仅限于机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可以直接把那个EC的脚翘起来,不用换EC啊……

额…说来听听 EC检测不到高电平的LID信号如何开机?

网友:
楼主细心了,以后我修机器也一定要先检查这个LID了

网友:
以后要多注意这个东西,免得走弯路,楼主威武

网友Q:
这个EC  你没有加焊过试试吗

网友R:
是什么配置的机器啊?

网友S:
测量无LID#信号时有RSMRST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Q:
这个EC  你没有加焊过试试吗

LID已经被拉低 加焊EC 有什么用处???

网友D:
引用 网友S:
测量无LID#信号时有RSMRST吗?

你猜猜能不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什么配置的机器啊?

和配置有什么关系呢?这机器的图纸和架构已经发上来了 你看下就知道了 主要是这个EC可能很容易坏 这才是重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猜猜能不能有?

楼主直接说哈 就行了  我是小白

网友:
是,我也修过这个问好了题  换ec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ID已经被拉低 加焊EC 有什么用处???

你没有遇到过 有些东西测得是坏的拆掉之后 在装 上就好了  但是原因不明

网友:
支持楼主,精神可嘉。希望更多的分享

网友:
把板号打上来

网友:
我前几天也碰到了 原来如此 感谢分享

网友T:
感觉不加分太对不起楼主了,所以加分。。。

网友U:
撬开EC那脚电压恢复后能触发吗,如果可以就不用大动干戈换EC了?

网友:
好的东西就是要分享,谢谢楼主

网友:
楼主无私的奉献,下回修到估计可以直接秒杀了!!

网友V:
有图有真相,很好,不过确认了笔记本型号那就好上加好了,恳请楼主报出型号来了

网友:
这段时间修不触发的机子都记忘了测LID信号,都是在找EC的几个号了。下次要先测下

网友:
EC容易坏应该

网友:
长里一些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U:
撬开EC那脚电压恢复后能触发吗,如果可以就不用大动干戈换EC了?

不能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T:
感觉不加分太对不起楼主了,所以加分。。。

那么谢谢啦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V:
有图有真相,很好,不过确认了笔记本型号那就好上加好了,恳请楼主报出型号来了

型号是Pavilion 15-  和Pavilion 15-   系列

网友:
还没修过 下次遇到的时候先查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确实遇到过

网友:
LID_EC这个应该是个休眠信号吧   楼主

网友:
没碰到过 留着

网友:
我以前遇到一台 华硕不开机的。也是IT85芯片,
当时是翘起了一个脚,开机正常。不知道是否也是通病。

网友:
赞一个 无法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这个希望是通病以后几后我们修的时候就好修了

网友:
我也到目前还没遇到过

网友:
应该是通病了,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