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请教,液晶电源板只有5v供电,这种怎么改通用高压板

楼主(2014-11-01):
碰到几个这样的机器,整个电源板供电都是5v的没有12v,这种能用通用高压板吗

网友A:
呵呵,高压板后面不是写的5-19V吗?该怎么接就怎么接

网友:
5V电压不够的

网友B:
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是12V   有5V的就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高压板后面不是写的5-19V吗?该怎么接就怎么接

最低10v的,没有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用高压板一般都是12V   有5V的就接吧

5v的能带起来??

网友D:
是你没找到高压供电吧。5V是给驱动板的,高压供电另有其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你没找到高压供电吧。5V是给驱动板的,高压供电另有其人。

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变压器次级之后的所有元件我都测量了,没有12v,郁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的次级电压应该是多少呢?
变压器次级之后的所有元件我都测量了,没有12v,郁闷了!

不一定通过变压器。你量高压包前面的开关管就知道了。

网友E:
还真没碰到过只有5V 的一般都是12  5  两组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还真没碰到过只有5V 的一般都是12  5  两组电压

确定是只有5v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是5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只有5v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是5v的

这种情况要么修好电源板,要么换电源板。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是只有5v的,高压板和驱动板都是5v的

是LED 的吗/

网友:
什么显示器   还没碰到过只有5V的

网友:
上个图看看  比较好给你说

网友:
如果说是LCD的,还真没见过只有5V的。

网友:
你量一下电源板的电容,肯定有12V

网友:
原板怎么只有5V电压,那原板的高压电路使用多大的电压

网友:
既然驱动板都换了,不防加个220V交流变12V直流电源,市场上小体积4A的足够。

网友:
应该没有5V的高要条吧

网友:
这种情况要么修好电源板,要么换电源板。

网友:
去淘一个5V的高压吧,应该有

网友:
通用电源板其实非常便宜,跟换通用高压差不了多少

网友:
有5V高压板的。目前为止,未见过电源部分只有5V输出的,楼主还见过几个,有点奇异。其实真不用纠结,直接整个电源高高压一体板得了。

网友:
上次我也修过一个,电源电压只有2V的。

网友:
有次遇到个奇葩的修好了怎么量都没电压,大电容都没电压,然后不修了装起来居然亮了...

网友:
驱动板都换了,也不在意再换个电源板把...

网友:
不会是电路出现问题了吧12V变5V了

网友:
没有见过台式液晶有5V供电的高压板。

网友:
简单啊 找个12V 通用电源装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的能带起来??
除非灯管5V 就可以

网友:
也许从业6年比较年轻,还没见过5V供高压的板子,不过楼主没图也没写显示器的型号,我是不会相信的

网友:
还没碰到这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