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上电不显

楼主(2014-11-01):
昨天接到一台DELL上电不显,直接干显卡,加焊过还是不行,经理说直接换,找了一个拆机的显卡,装上还是不行,今天开始跑信号,LCDVDD_EN这个信号为0v,这个信号是显卡发来的,为什么还是没有电压啊?LCD_TST_EN还有这个信号也没电压,这个信号是IO发出来的,换了个IO,还是不行,到底是那的问题啊?求大师们过给点思路            为什么把IO的31脚翘起来,LCD_TST_EN这个信号电压只有0.48v啊?

网友:
那直接先换IO啊

网友:
找出图纸看看LCD_TST_EN这个信号传输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