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e420待机电流0.06a

楼主(2014-11-01):
客户刚拿来时,待机电流0.06,开机没反应,本以为是3v 5v供电芯片的问题,拆机测量,3v  5v电感均有0.7电压,心想应该就是这的问题,然后测量芯片的工作条件,vcc,en均正常,当测到REF时电压只有0.12v,正常应该是2v,习惯性的测量一下链接这个脚的电容,短路了,拆下再测,不短了,随手从料板找个电容换上,ok,电路一路飙升,到此修复!!!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

网友:
附上图片一张!!!!!!!!!!!

网友A:
我有一台E420 D待机偏高 南桥为短路 拆南桥掉点了

网友:
E420前天我也修了一台,同故障,但我的是换了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E420 D待机偏高 南桥为短路 拆南桥掉点了

补点吧,但做好眼睛痛的准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