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

楼主(2014-11-01):
磐正一块板子,做完系统重启后不解压,显示是:pxe-mof:exiting pxe rom   ,error loading operating system.?求助。

网友:
主板没有设置好,进入BIOS,选择ADVANCE(高级选项),找到LAN FORXXX PXE ROM一类的字句,将其选为ENABLE,启用就好了

网友:
用安装版的系统看看了

网友:
试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
整个硬盘格一下,再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PXE好像是网卡启动把网卡启动关闭下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