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ec vp450p 电源5V只有2.5V

楼主(2014-11-01):
今天修一个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一测电源绿线5V只有2.5V,电容无鼓包漏液想象,测试电容基本上都正常,芯片WT7527也补焊了,故障依旧,求大仙帮忙!

网友:
紫色线有5V吗?

网友:
把表笔接在三个输出电压接口,分别测这三个电压的短时输出,看有没不正常

网友:
电容没有鼓,最好采用替换法试试看吧。先打电解......

网友A:
先查WT7527的外围电子元件,如电容电阻,再换IC芯片也不迟啊。
顺着PS-ON(4PIN)跑线路才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查WT7527的外围电子元件,如电容电阻,再换IC芯片也不迟啊。
顺着PS-ON(4PIN)跑线路 ...

PS-ON完全正常啊!电偶有5V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S-ON完全正常啊!电偶有5V供电!

PS-ON就是绿线啊!

网友C:
电源绿线5V只有2.5V,很正常,风扇转一下就停的基本上都是主开关管击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绿线5V只有2.5V,很正常,风扇转一下就停的基本上都是主开关管击穿了。

问题是没击穿哦!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PS-ON就是绿线啊!

知道哦!就是绿线只有2.5V

网友:
             如+5VSB正常(紫线),检查什么原因使得监控芯片保护动作?

网友:
只有2.5V上下的话 那就顺着绿线跑线路呗  查查哪个原件在捣乱  直接飞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