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神舟精盾K580S 断开独显的方法

楼主(2014-11-01):
运气不好,这个CPU和显卡坏了,只有换CPU ,显卡断开用集显,但不知从何下手,看不懂图纸 请明示哦,各位大师

网友A:
显卡断开用独显?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断开用独显?这是什么意思

高手,我激动打错了,是断开独显用集显  现在是GT650M 已经坏掉了,看什么方法最简单的断开,应为芯片已经被做过了,怕不稳定,不过集显用了2天了,没事 ,但还是想断开稳定些

网友B:
独显坏了也能转换用集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显坏了也能转换用集显吗?

是的,就怕不稳定,请高手指点

网友C:
其实不用断开的,在BIOS里设置成集显就好了,实在要断开的话,就断开独显的供电吧

网友D:
我都是给他断开几个耦合电容,试过好多台这样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不用断开的,在BIOS里设置成集显就好了,实在要断开的话,就断开独显的供电吧

朋友,断他得电是那几个地方呢?拜托帮忙扣划下可以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都是给他断开几个耦合电容,试过好多台这样OK

朋友能指一下 那几个耦合电容吗?怕搞错了

网友:
听说把独显供电去掉,然后把显卡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朋友能指一下 那几个耦合电容吗?怕搞错了

那拆显卡总不算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