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什么去爱你,我的K40AF?!不显到掉电到修复

楼主(2014-11-01):
K40AF机子我修了不少,就在前两天还连续修了两台并心血来潮发了个帖子,说了这款机子北桥的更换的。详贴请见: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0527-1-1.html

       言归正传,手边又来了一款K40AF,客户说不显(对于看到这款机子客户的描述几乎可以忽略)。客户走后,上电确认故障,认定老故障后拆机,焊桥,上电不显,再焊,还是不显。这时候都下班一会儿了,看天也黑了,怕回去晚了有人劫色不安全(嘿嘿,玩笑啦),下班,明天继续搞。于是把机子插头拔掉(我确定拔掉了),关闸,走人!

       次日,来到店里,继续搞。习惯性上电开机再看看,还是依旧(废话!难道机子睡一觉会自己好呀?!)好,植球!植球,焊上去后(我再重申一遍,我对自己的植球技术相信率是百分之99.9999……),上电开机,谁知道这个时候意外出现了——电流变成了0.5!!然后掉电!!再按还是0.5.掉电。这是咋回事?!短路了?我仔细回想下植球流程,没发现有错误的呀?百思不得姐后也只好忍倒霉,修吧……

       之前听到SB一面有很微弱的滋滋声,就翻过去看,看到GPU供电场管附近PD9202烧坏,换之!换好后测量,量到GPU供电上管以击穿,然后把一堆都换了!上电测试,只见电流刷刷的网上跑,正在暗喜,谁知道到2.0上不去了,后来还掉电。怪了!师哥看到说不是NB就是GPU还是有问题!拿给他看,他看了半天也没看出什么……没辙,继续查。我的视线又转到了之前的GPU供电,看看还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就是看之前焊的地方太脏了,那洗板水刷刷……就在刚刷好奇迹出现了——GPU下管的PR9210烧了一个洞!原来被赃物遮掩了……想都不想,换之!换后上电,电流上到2.1——2.3,心想:小样,跑不掉了吧?就拿屏试,刚把屏幕插好,心里正在嘿嘿的时候又掉电了!天~~!!这是要整死我的节奏啊!!

冷静一下,回想维修过程,之前的复合二极管损坏,导致芯片的VB脚不能正常输出电压给OUT1和OUT2,去驱动PQ9205和PQ9207;然后PQ9205的损坏又使AC_BAT_SYS电压过不来;然后PR9210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滤波从而电压不稳。我仔细看了板子也没再找出其他问题。我尝试把内存拔掉上电,电流上到1.7——1.8,竟然不掉了!!!我换了内存,电流直线上升,亮机!没在掉过电!!原来是内存损坏……
至此,维修完毕!!

网友:
自己搞出来的故障吧

网友:
内存坏了也会掉电,以前不知道,前几天修过一个摔过的机器加电掉电,一直找不出问题来,换了根内存一试 亮机了,

网友:
原来就是内存坏了吧。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A:
“PR9210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滤波从而电压不稳”——PR9210跟PC9212组成了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尖峰吸收网络,作用是保护下管。

网友:
维修路茫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网友B:
一般碰到这类 修好主板 发现 内存坏  CPU坏怎么和客户报价。。。特别是之前已经报过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9210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滤波从而电压不稳”——PR9210跟PC9212组成了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尖峰吸收网络,作 ...

原来如此,谢谢,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碰到这类 修好主板 发现 内存坏  CPU坏怎么和客户报价。。。特别是之前已经报过价的。。。。

该怎么报还怎么报,之前报价别谈死就行,谈死的话的确容易产生误会,客户还以为我们是故意的

网友:
内存也会掉电呀????

网友:
思路不错,耐心也行

网友:
“PR9210损坏造成电压无法滤波从而电压不稳”——PR9210跟PC9212组成了类似于开关电源里的尖峰吸收网络,作用是保护下管

网友:
这故障有点严重, 值的思考!

网友:
上次碰到一个华硕的,上电掉电,修到最后也是发现是内存损坏

网友C:
昨天刚修一台机换完桥后 内存挂了!

网友:
搞了半天,就是内存坏了,看来做什么都要先简单后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昨天刚修一台机换完桥后 内存挂了!

晕死

网友:
上回遇到个一直烧内存的,主要是装上去没问题,用几天就烧内存,不知道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