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I H61M-P23(B3)一一“炸鸡”主板完美修复。更多美味请进来品尝。

楼主(2014-11-01):
          H61M-P23(B3)这片主板拿过手上,按照自己的习惯直接打24PIN电源接口对地阻值、小四PIN电源接口对地阻值、小四PIN12V跟CPU供电下管是否直接导通,以及芯片组供电对地阻值,3VSB的对地阻值,还有网卡的好坏(看到这里,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楼主习惯测量这么多地方的对地阻值的,设置连网卡都去测量好坏,这里我解释下,因为我每天都会修几十片主板,很多故障都是坏的一个样,所以这个也不是习惯,是因为很多主板直接打阻值就知道哪些坏掉了,先拆掉再继续维修,这一片也是其中一片)。
          经过测量,小四PIN对地阻值正常,网卡阻值也正常,小四PIN12V跟CPU供电下管不通,也正常;但是3VSB,3.3V,5V,5VSB,芯片组供电对地阻值全部都短路了,像这种情况我都是怀疑哪个可能性大就直接拆哪个(因为我的维修不需要计较成本,只要把板子修好就好),不过这里我首先看了下I/O是什么I/O,根据我的经验,这里的I/O应该是F71868AD,可是我看到I/O上面被一个粘纸粘住了,我扣开那个粘纸直接无语了,I/O已经炸了一个洞,

         首先第一步,拆I/O,拆南桥(I/O都炸成这样了,南桥肯定完蛋了,因为阻值也是短路的,其实如果不确定还可以去测量下USB的对地阻值去确定下,或者直接加点到3VSB去烧下哪个芯片短路,3VSB短路网卡也是有可能的,这片主板网卡没有坏),拆完I/O跟南桥回来后,阻值都正常了,好,既然阻值都好了就直接换新的上去,换完I/O后,啪啪啪拿了个新的芯片直接丢进烤箱,等待同事把南桥上去拿给我之后,直接上个坏的1155CPU测试(因为主板修太多了,有时候CPU供电那边短路没查,炸了之后烧了我的CPU,I3已经干掉我2个去了,所以我才养成测量阻值先的习惯),此CPU虽坏但是可以跑数到内存,一按开完不触发,无语,想着是不是同事没做好,因为偶尔他会有没做好的情况(这里其实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是我拿了两片主板,一片是要他换CPU座子1155的,一片是要他换G41的桥,知道他做不成功,但是要让他多练习下,这样才能提高我维修的成功率,因为有时候一些CPU座子坏的,北桥坏的都是直接NO掉了;第二个原因:其实是我太懒,不想去细修,所以直接再换个南桥试试,刚才讲过我不需要计较成本),啪啪啪拿了个新的南桥丢进烤箱等同事做出来。换了个新南桥之后插电上电,无语,还是不触发,难道是我I/O没换好?看了3遍I/O,觉得不可能,哎!算啦!看下图纸仔细查下吧。
        首先查了下3VSB是否有电压,经测量电压正常,开关针脚上也有5V的电压。好吧,看下图纸,查下我按下开关的时候开关到I/O,I/O到南桥,南桥到I/O的线路上是否有高低跳变。 开关引脚经过电阻R764到I/O的80脚,I/O 80脚收到瞬间的低电位之后 81脚会发出瞬间的地电位给南桥,到这里都是正常的, 南桥收到I/O发出的信号之后应该要发出S3#,S4#给I/O的,但是这里没有收到这两个信号,记得这两个信号也是会发到另外一个芯片U19(up7501) 或许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测量这里呢?因为I/O引脚比较密,测量比较麻烦,而这个芯片只有8个引脚,而且5.6脚都在旁边,好测量,因为插着电,直接测量电压,经测量,5脚电压为0V,6脚电压为1.0V(此板子是我修复之后想到发个帖子,然后换回坏的UP7501拍的照片,换回去发现6脚电压为0V了),正常应该都是3.3V才对,测量到没有电压 ,好吧,拔电测量阻值,一测果然发现问题,UP7501 5脚阻值为3欧姆,6脚阻值为37欧姆, 原来问题出现在这里,分析,这两个信号短路了,那所有用到这个信号的芯片都有可能损坏,南桥,I/O都换过了,不大可能,UP7501我测量它的第一,第二脚供电脚都没有短路,一般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的都是直接可以测量到第二脚短路,而且跟着的那个10欧姆电阻也烧坏了,可是这里没有,觉得不大可能是它坏掉了,不过也想不出其他的,就就近原则先干了它再说,一拆,无语了,居然不短路了,换了个新的测量阻值 第五脚阻值为402,第六脚阻值为403,阻值正常了,居然正常了那就上电吧。先插24PIN直接按开关,触发了,居然触发就算是OK了,上CPU用示波器打BIOS波形跑码了,换好的CPU,上内存,插显示器,显示了,此板到此维修结束。
           顺便上传此板的图纸,点位图,加点位图软件,还有BIOS资料(图纸里面的I/O是F71869AD,正确是F71868AD)。
           看来以后还是多查查电路,呵呵,不然会浪费自己好多时间,觉得小弟的文章好加加分吧!另外这是我发的一个帖子,里面有好多MSI的图纸,需要MSI的图纸可以在里面留言给我,有的话我会上传上去,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05980&page=7#pid11392664,或者有什么维修上的问题大家可以交流下经验,多多交流才能更好的提高自己的技术。

H61M-P23(B3).zip

网友A:
知识少了,看得不怎么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识少了,看得不怎么明白

图片没对上,很少发帖子,所以比较乱,版主在帮我编辑着了

网友:
越看越糊涂。理论太多复杂化了!

网友B:
这里10欧姆电阻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本身烧坏的原因根据楼主描述应该唯一只有ATX 5VSB或VCC5V电压测试点阻值对地短路出现大电流情况引起的。

网友:
知识量不足!!不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里10欧姆电阻应该是起到限流保护作用的,本身烧坏的原因根据楼主描述应该唯一只有ATX 5VSB或VCC5V电压测 ...

分析的非常正确,基本上这个电阻坏了UP7501一定完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分析的非常正确,基本上这个电阻坏了UP7501一定完蛋。

是的,很奇怪这个电阻烧坏了,第二脚阻值为什么是正常的?

网友D:
虽然文采有点晕,但是有提供好软件下载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奇怪这个电阻烧坏了,第二脚阻值为什么是正常的?

UP7501我测量它的第一,第二脚供电脚都没有短路,一般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的都是直接可以测量到第二脚短路,而且跟着的那个10欧姆电阻也烧坏了,可是这里没有,觉得不大可能是它坏掉了,不过也想不出其他的,就就近原则先干了它再说,一拆,无语了,居然不短路了,换了个新的测量阻值
   我没有讲这里的这里10欧姆电阻坏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UP7501我测量它的第一,第二脚供电脚都没有短路,一般这个芯片坏的比较多的都是直接可以测量到第二脚短路 ...

感觉这里ATX 5VSB电压工作应该与南桥也是有联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虽然文采有点晕,但是有提供好软件下载啦!

呵呵,因为少发帖所以文章有点乱,不过还是有好东西的,希望多多支持,MSI图纸那个链接有需要图纸留言给我,有的话我都会上传上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里ATX 5VSB电压工作应该与南桥也是有联系的。

这个电压是由ATX电源直接过来的,当然是有到南桥里面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压是由ATX电源直接过来的,当然是有到南桥里面去的。

这里电阻烧坏的话,测量两端阻值应该会为无穷大。

网友E:
你是在售后做还是承包公司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是在售后做还是承包公司做的

要怎样说呢,售后也算,承包也算吧,售后都是在我们这里做咯

网友:
r6ftgi7ngg8n7g8n8gn

网友:
gvyvnnuryigingn87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excrbucry6bcnhhtu7bfb57edbe

o0飝兲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一天几十片,是在工厂里修的吗,在外面一天也修几十技术太牛 了

网友G:
S3#和S4#这两个信号是测I/O的82脚和77脚无电压来判断无信号的还是用示波器量无波形图得知的,也就怎知道没S3#和S4#这两个信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H:
那请问为什么上了cpu之后,上管的D级跟S级就相通了?d级不是接12v,而s级接cpu核心电压吗,这样也正常? ...

上CPU之后上管D级跟S级也是不会通的,通了就有问题了,12V直接给CPU供电,保护电路保护不及时,CPU就完蛋了,D级99%的主板是用12V的,有些主板是用5V,不过一般都是小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居然有图纸,不然的话难搞啊

需要图纸来我这个帖子留言,现在里面已经发了不少MSI图纸了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80&pid=11426319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天几十片,是在工厂里修的吗,在外面一天也修几十技术太牛 了

外面修,但是做保内的主板,可以等到工厂的支持,基本上修多了,故障都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S3#和S4#这两信号,是测量电压吗?

是的,这两个电压待机的时候应该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G:
S3#和S4#这两个信号是测I/O的82脚和77脚无电压来判断无信号的还是用示波器量无波形图得知的,也就怎知道没S ...

直接用万用表测量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CPU之后上管D级跟S级也是不会通的,通了就有问题了,12V直接给CPU供电,保护电路保护不及时,CPU就完蛋 ...

上管D级跟S级相通有时候也会引起烧下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S3#和S4#这两信号,是测量电压吗?

是测量电压大小判断这两个信号工作情况,这里IO 82和77脚阻值对地短路的话,也会影响这两个信号到南桥的正常工作。

网友J:
楼主你讲解的很详细问下 V星H61 7732这板子你修到过吗  我这里有大概20片有8片是不上电 其他的都是上电掉电 我该怎么去修 H61的板子真没修到过什么 不知道该什么下手

网友C:
引用 网友J:
楼主你讲解的很详细问下 V星H61 7732这板子你修到过吗  我这里有大概20片有8片是不上电 其他的都是上电掉 ...

不上电的查下3.3VSB那边有没有短路,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大部分那里的问题比较多。上电掉电的可以显示吗?总之掉电的先刷个BIOS。

网友K:
楼主,这个点位图是3.3的还是3.2  ???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这个点位图是3.3的还是3.2  ???

3.2的,不过跟3.3是一样的

网友:
望楼主多多发好贴

网友:
好的,谢谢楼主了,楼主好给力啊

网友L:
楼主分析的真好,有配件真好~话说楼主传的点位图不会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分析的真好,有配件真好~话说楼主传的点位图不会用啊~

右上角那个小小的图纸格式的你点哪里,大图纸就会显示哪里,下面有三个可以点的按键,第一个是查芯片电阻电容的位标在哪里,你输入U1 U2之类的然后双击它,它就会在大图纸哪里显示它的位置出来,第三个按键是找信号用的,点第三个按键,然后在大图纸上面用右键点那些线,它就会把它从头到位到哪里都显示出来,第二个按键我都没有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上CPU之后上管D级跟S级也是不会通的,通了就有问题了,12V直接给CPU供电,保护电路保护不及时,CPU就完蛋 ...

恩,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就是neco的解答搞得我都糊涂了,这听一句那听一句,对自己的分析都没信心了,思路混乱了,信心没了就完了.....真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恩,我本来也是这样想的,就是neco的解答搞得我都糊涂了,这听一句那听一句,对自己的分析都没信心了,思 ...

呵呵,理论多放心上,对与不对自己实践遇到就明白了,大家提供的不一定都对,这些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讲解,自己以后遇到这样的就会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呵呵,理论多放心上,对与不对自己实践遇到就明白了,大家提供的不一定都对,这些也只是我自己的一些经验 ...

楼主专攻msi吗,其他品牌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专攻msi吗,其他品牌的呢

主修MSI目前,其他品牌也照修。

网友:
这样还能修好 果然是牛人

网友M:
资料下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M:
资料下了,多谢

需要图纸就去我发的那个链接那个帖子,里面N多MSI图纸

网友N:
这要修多少主板才能积累这么多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要修多少主板才能积累这么多经验啊

没事多研究一下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的,看兴趣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要怎样说呢,售后也算,承包也算吧,售后都是在我们这里做咯

那就是承包售后的公司了

网友O:
有图纸修起来轻松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有图纸修起来轻松多了

是啊,有点位图基本上都懒得跑电路了,一点就知道线路去哪里,元器件在哪,测试点在哪了,慢慢形成习惯就懒懒得了  呵呵

网友:
技术真好,向楼主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板子居然有图纸,不然的话难搞啊

有图纸确实修起来简单多了,不难慢慢摸都不知道摸到什么时候   哈哈

网友P:
楼主 1155的CPU 座怎么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 1155的CPU 座怎么换啊?

我这边也尝试换过,目前没换成功过,每次温度一上来中间那个地方都会凹下去,不好做。

网友J:
引用 网友C:
不上电的查下3.3VSB那边有没有短路,待机的时候有没有电压,大部分那里的问题比较多。上电掉电的可以显示 ...

掉电的我刷过5片的BIOSS没用  还有就是不上电的待机也是正常的 就是在诊断卡上没待机但是用东西戳开机排针诊断卡上的待机出来了  但就是不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掉电的我刷过5片的BIOSS没用  还有就是不上电的待机也是正常的 就是在诊断卡上没待机但是用东西戳开机排 ...

先修不上电的主板吧,因为你手上有可以上电的主板,测量下可以上电的主板不按开关的时候待机都有哪些条件工作了,对照着修,多测量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你的主板板号是哪个版本的?我手上只有1.0版本的,先发上来给你,需要其他版本的再留言给我,我找找看

网友:
后面括号是密码。

7732-1.0(662233).pdf

网友:
只是一般般,多看下图纸你也会这样分析了。

网友(2014-12-15):
进来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内容很好可惜没有下载分!

网友:
应该是工厂里要不哪里有这么多的量

网友:
引用 网友G:
S3#和S4#这两个信号是测I/O的82脚和77脚无电压来判断无信号的还是用示波器量无波形图得知的,也就怎知道没S ...

S3#  S4# 这两个信号是南桥发出的的,上电的时候是 待机条件满足,短接开关针, I  O 收到高低高,人后IO发出上电请求给南桥 PWRBTN 低 高  低  ,然后南桥发出SLP_S3#通知IO允许上电,最后IO 拉低绿线,允许上电

网友:
技术好,心好,生意好

网友:
在外面一天也修几十技术太牛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