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80机器放COMS电后开机(不是开关板问题)求解

楼主(2014-11-01):
联想V480机器放电后开机(不是开关板问题)在插入电源我待机。测无3/5V。如果在放电开机正常求解拜托

网友:
刷 BIOS 不行干南桥试试

网友:
EC到南桥的PWRBTN测过没有  还有RSMRST   如果都有了  就查南桥的工作条件   刷BIOS   干南桥

网友:
测一下开机的那几个条件那个不正常,不过BIOS和南桥的坏的可能性大点

网友:
  查 下 RTC 那几个信号   晶振 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