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无复位

楼主(2014-11-01):
这板有点奇怪, RT8855的电源管理芯片, 1脚PEROK 1点多V ,但是属于正常的, 供电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可就是不出复位, IO 上测  PEROK  3.3V  正常,  测PG 灰线,3.8V 感觉不正常,跑线又跑不出来, 测复位针脚2.7V  感觉也不正常,按理应该有3.3V 才对 ,我想问下  灰线的PG 信号  他是跑哪里去的 ? IO吗? 感觉就是PG 不正常    南桥没收到信号   所以不发出复位  是这样的吗 ?  谁有这图 也可以分享下,这板的型号是 SY-A880G-RL V2.0  有这个板的哥们  可以帮我测下   你们的数据  分享下  看我测得数据对不对,,谢谢了 这个真的很急啊啊   客户要杀人了

网友:
灰线电压 应该为5V 他是ATX发出的 先换个电源看看

网友:
ATXPG不对,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先换个电源,再仔细看一下电源芯片边上的小三极管和场管,梅捷的小管子坏得多

网友A:
PG 不正常也可能是被主板拉低了

网友B:
AMD无复位也查2个PG, 我不是这样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无复位也查2个PG, 我不是这样修的

那你怎么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G 不正常也可能是被主板拉低了

你说的没错   ,  我电源早换过了   但是电压还是 3.8V   就是觉得 主板拉低了  但是就是跑不出来啊

网友:
先测下主板供电是不是正常啊。PWOK是ATX电源发出后与内存供电相与一起去开启CPU供电的。

网友:
所有供电正常之后去查这个信号PWR_GOOD, 当然这个信号也不好找,论坛有梅捷780的图纸可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没错   ,  我电源早换过了   但是电压还是 3.8V   就是觉得 主板拉低了  但是就是跑不出来啊

梅捷这板子图纸太少,只能从灰色线跑线  遇到神就拆掉,或者使用烧鸡看有没发热

网友D:
只能跑线打值了,客户急的话就让他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梅捷这板子图纸太少,只能从灰色线跑线  遇到神就拆掉,或者使用烧鸡看有没发热

算了  还是放弃了  这板真的有点特殊,    我跑了很久  都没有跑出来,   客户不修了,我也不想修了   修了好几天都没有修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只能跑线打值了,客户急的话就让他换板吧

是啊   直接放弃不修了   修了好几天 但是还是不行  我在想  PG3.8V  是不是正常的  ?

网友:
修了几天就算修好也亏本了

网友:
台式主板如何烧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啊   直接放弃不修了   修了好几天 但是还是不行  我在想  PG3.8V  是不是正常的  ?

理论上是不正常的

网友:
1接为0V,才能开启CPU供电。

网友:
灰色pwok好的。这个信号ATX-pwok和S3状态后生成DDR18V_EN开启内存供电,内存供电后给cpu的vcore-en,cpu供电好后给南北桥供电enable

网友:
测PG 灰线,3.8V不 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