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怎么切断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

楼主(2014-11-01):
怎么切断原来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       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最简单的把高压上的原件全下了要不拿锯子据了

网友:
用表量呀,,,量到后就切断

网友:
看到高压电路一般有12-24V的跳线,拆掉就可以了。有的板用刀割,还有拆掉PCM片子,场管就可以了。

网友:
用刀片割断线就行了

网友:
粗白线外的,用钢锯掉,补回断线。常干的时。

网友:
把逆变器取下来就可以啦

网友:
切断去高压 电路部分的供电

网友:
我一般都是把变压器   还有MOS管  还有芯片   旁边的陶瓷电容全部拆下来。。。。还可以有空间放高压条。

网友:
高压包,MOS 拆下,如果 挡住的砂轮机侍候。哈

网友A:
      这位楼主兄弟。 是切断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电路不要了。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给高压板的供电如何切断。可以说细致些。或者说这样处理是电源坏了还是高压板坏了这么在做!请能说明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位楼主兄弟。 是切断电源高压一体板的电源电路不要了。还是电源高压一体板给高压板的供电如何切断 ...

我觉得他的意思要用外接的高压条代替原来的……

网友:
各位亲们都说得很好,上张图或许更加清晰明了

网友:
有个12V连接 到高压板子上面  把他断开就好了 我感觉你的意思是 高压板子坏了 想代替哇了

网友:
断开电源板的12v供电就好了

网友:
用表测下12到高压部分走的线路

网友:
一般  是一根跳线   看板子12v的走向  直接断开就行啦

网友:
12-24V的跳线,拆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