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种待机芯片的代换

楼主(2014-11-01):
在最近的笔记本维修中,发现待机芯片RT8223坏的比较多,我仔细对比了TPS51125(分为TPS51125R和TPS51125A),TPS51123(分为TPS51123R和TPS51123A),RT8205(分为RT8205A,RT8205B,RT8205C,RT8205E,RT8205L),RT8223(分为RT8223P,RT8223L,RT8223M),发现他们的定义基本一样,只是18脚有差别,我碰到他们坏了,就互相随便代换,有的能成功,有的不行,我想问的是既然定义一样,为什么有的代换不了,是不是外围电路略有差别,代换需要注意什么,我顺便把他们的手册一起发上来,方便对比

网友:
手下了哦!!1

网友:
这个问题已经仔细研究过了

网友:
区别就在于18脚的 ENC

网友:
这个好像要看线性电压的定义。

网友:
  8223中 这个是EC过来的3.3  5VS5  3VS5待机电压的开启信号  也就是3V 5V 电感电压

网友:
8223中的 1脚和6脚基本都是直接接100K左右的电阻接地  也是3V  5V 电感的单元开启信号

网友:
但是在 51125 中 的 18脚 VCLK 有些留空 有些是做15V 升压用的

网友:
51125在使用中 基本3V 5V 电感电压都是由1 脚和6脚 接6条腿的双MOS 管来控制

网友:
双MOS 管子接受到3V5VEN 高电平信号 就直接是 51125 的 1脚和6脚 通过MOS 在通过100K 左右的电阻对地  从而开启3V 5V

网友A:
平常使用的 51125  6237 8206 大多数是可以代换的  少数要修改外围电路

网友:
线性电压都是 8脚和17脚

网友:
东西不错楼主  总结了很久把

网友:
23和25我试过,可以

网友:
谁在研究呢,记得到时分享一下结果了,这样还能少备点料

网友:
我想问下RT8205C可以和51125代换吗?

网友(2015-04-10):
因为这几个料,整的都不知道怎么替代
备了好多料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A:
平常使用的 51125  6237 8206 大多数是可以代换的  少数要修改外围电路

下次 请一句话说完

网友:
有空也研究一下,遇到缺件时代换也是必须的

网友(2017-02-25):
不知道RT8223P可不可以换RT8223M?

网友(2018-05-23):
这个好像要看线性电压的定义,东西不错

网友:
这发出来又好了好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