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630

楼主(2014-11-01):
北影GT630显卡,上主板不开机,把显卡拿下来就没事,是什么情况?

网友:
测试一下显卡供电部分可能有短路的

网友A:
显卡有短路处所引起主板保护关机了。

网友:
显卡供电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有短路处所引起主板保护关机了。

正解,打值可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