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K

楼主(2014-11-01):
一块华硕H61M-K的板子,做完系统后过XPlogo后黑屏,有时候重启,是什么故障?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独显的换成集显的试试,集显的换U试或查U的供电。

网友A:
按F8进VGA模式看看

网友:
集显的不是要换内存的吗?

网友:
RESET 电压正常吗

网友:
应该是驱动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F8进VGA模式看看

是说安全模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