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来帮我看看这个IO 那个脚连ATX绿线

楼主(2014-11-01):
板号:E210882

故障现象:不能触发,SLP S3#没返回来,一直为0V    PSOUT到南桥有跳变
COMS跳线上没有电压   {很可疑,但是强加个3.3也不行,或许有的机子是触发后才有的吧}
做了南桥,无果

请大师们给点意见

网友:
自己顶下,在线等

网友A:
72脚应是控制ATX电源绿线的!根据你所说问题,重点是南桥啊!COMS跳线上没有电压不正常,再有IO发给南桥的RSMRST#有吗?

网友:
就是72脚控制。是不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72脚应是控制ATX电源绿线的!根据你所说问题,重点是南桥啊!COMS跳线上没有电压不正常,再有IO发给南桥的R ...

RSMRST为高电平  正常的

网友B:
我觉得是68#才对,PSIN信号从开关过来之后,67#给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68#才对,PSIN信号从开关过来之后,67#给南桥。

68  PSIN   似乎不参与触发    最后结果是南桥坏了   没有发射出SLP S3#信号   换桥后OK

网友:
请问是这什么芯片组的?LINTEL的话不可能是触发才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