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键盘报警 G键不能用

楼主(2014-11-01):
Y450键盘报警 G键不能用 客户自己换过键盘后还是报警 进系统后G键不能用
刷过BIOS换过EC后涛声依旧,把排容拆掉后偶尔还会报警 G键还是不能用

测量接口数据线阻值都正常 开机量电压发现MX0为低电平 MX1-MX7都是3.3V高电平MY0-MY15都为低
MX0连接8512E的58脚 撬开58脚MX0为高电平 看来是板层出问题了 直接飞了根线问题解决了

网友:
学习;;;;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谢谢分享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恩,这样来的啊,那都是数据线吗

网友A:
楼主这里是从EC 58脚飞线到键盘接口MY0-MY15解决故障的?

网友:
这都给修出来了 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里是从EC 58脚飞线到键盘接口MY0-MY15解决故障的?

EC85脚飞到CN3的12脚

网友:
吼吼,又学习了

网友:
按理说MX0短路不仅仅只影响到一个G键吧!

网友:
修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B:
可以打值打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打值打出来的吗

不行 阻值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