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做系统到WINDOWS启动条那里就不动了,WIN7也一样、怎么处理

楼主(2014-11-01):
电脑主板做系统到WINDOWS启动条那里就不动了,WIN7也一样、怎么处理!已换内存硬盘都无解决   .请高手指点、另一台LENOVO B320一体机,,,装完系统正常,反复开机关机几次 就过了WINDOWS条那就黑屏就不动了,,,   重装又好!  这是显卡还是内存问题,请高手指点!   一台32寸液晶电视机! 白屏有字但不清楚,屏电路那里进过水,,还有没有修复的可能,,,白屏有定但,看不清楚!

网友:
更换显卡试试 可能是显卡上面供电MOS管坏了 焊下来测量试试 反复测量几遍

网友:
亲,们,,那B320一体机是什么原因啊,装完系统是好了,,反复开几次机就不好了,纠结了,我搞一天了,找不到原因,显卡CPU测温度也正常啊,!

网友:
检查硬盘或者换一个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