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外接正常内屏有背光但不显示

楼主(2014-11-01):
(无正文)

网友:
晕,你新的是新换的还是什么?你有没有查过屏线里面的数据线有没有信号

网友:
新换的,俺想知道该从什么地方下手。

网友:
你说的有背是白色的吗?

网友:
放个照上来看一下,那它原来是什么问题啊?如果是白屏的话,你看一下屏的开始信号有没有?

网友:
以前有修过是BIOS引起的,你试下

网友:
什么机器啊?有图纸不放上来帮你看看。

网友:
都是新的,最初是什么问题,显卡都给换的新的

网友:
联想B460 跟G470   同一个毛病,客户拿来机器,按开机键无反应。刷了EC   开机了。外接正常了。  可是内屏灯管亮了,没有显示啊    晕死了,

网友:
关键是客户说在家正常关机的  第二天就不开机了。我别的都没动,就刷了EC。   为啥开机屏就不显示呢?

网友:
就我这水平,,真心寻求一个笔记本维修师傅,俺拿学费行不 、、、、、、、

网友:
ec 和pch 的 bios 同时从刷  试下

网友:
可能是显卡或屏线接口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接口

网友:
最好写清楚点,什么型号的芯片组,什么版号,修过哪里,现象如何,还有最好是有照片

网友:
有背光没显示我感觉还是没有数据过来,你拿个图纸一路查下去呗

网友:
很简单的判断啊~··屏坏

网友:
找师傅到讯维培训一下

网友:
先测一下LVDS的阻值

网友A:
碰到好多这种情况都是桥坏

网友:
查屏供电 3.3v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嗯 量一量屏线接口除了数据线外其他信号有那个没电压

网友:
如果真的是小白就没办法说。简单的说说,测EDID,屏LED供电,不然就刷。或者19V供电那边没起来。你看看是不是有影子,LED跟LCD不一样,用灯照射会有一点点东西晃动,看习惯一眼就能分辨。

网友:
你这个90%都是 屏供电造成的

网友:
灯管坏了 = =

网友:
这种情况 估计是显卡了 今天接了2台 都是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的 吹下显卡就好了 不知楼主的是否是此情况

网友:
这个没遇到!楼主解决了嘛!

网友:
如果是一修机,应该是bios的问题。双BIOS 的要一起刷试下。

网友:
找张图纸,把LVDS接口上来,帮你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碰到好多这种情况都是桥坏
显卡都换过了吧

网友:
谢谢各位,问题还没解决。这个b460是一修机,哪里都没动。就是换了个ec

网友:
搞显卡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