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发贴了。分不多了,来一个修了几个月的一块板子

楼主(2014-11-01):
ipm31 非常经典非常多的一块g31板子,同样问题也是非常多的先上图

型号:ipm31
故障:复位灯慢闪

拿过来的时候通电 量各电压没问题pci 时钟1.6  复位3.3v  全都好的。 复位灯很久闪一次,然后刷了bios无果,  复位3.3v好的 还闪大多数都是桥了吧 发出的复位信号没出去 或者出去之后的有问题。 找个了个点位图查到 发出的pltrst信号 去了很多地方 主要是io 北桥  这个时候量 发出的复位信号 3.3-1.6乱跳

发出的这个信号乱跳 ,要么是南桥咯。要么是io咯   或者北桥 是吧  ,首先找到 io30pin 挑起。再开机量电压,依然跳变

看来不是io问题  焊回去

搞的一塌糊涂 大家不要见笑啊。。。。。呵呵

接下来,。。。俺直接迅维 说是南桥 我也想是 gb肯定坏了。不可能北桥坏把,直接换了个新南桥上去  涛声依旧啊。。。
此时已经花了好几个小时了。。。。。。。

接下来跟着排除 把

接下来重点放在北桥了。。。南桥过去一路经过电阻 分成2路  我还以为电阻呢 ,就换了个822  还是一样 狠心把线砍了一刀。

这时候再量。。。不跳变了。。。那么,就是北桥了把。。

现在总算舒了口气了。。找了个针脚断的g31 拆了北桥重植 。换上去。。不亮。  我经常都是心急很热的时候就点。然后去歇会  再来点,滴滴。。。内存声响起。。。。

此时已经是3.4天的尾声了。。。。因为不忙 一直也是要结果所以没放弃。加内存点亮了。。。。
太累了 直接放上面没测试   结果已经有了。

然后这并不是故事结尾, 第一张图是2张一样的板子,这是因为 修的那块并没有好,期间有商家调货 发现有问题不稳定之后2个月都仍那里没管,但是
绝对没放弃  但是也没希望修好了,,。。。真无助了。

昨天商家拿来一块 一模一样板子 之前问题也是一样,复位闪。直接报南桥  80  真不知道从何下手,。。。北桥的话又没有。。。南桥的话可能是好的。

只能把之前没修好的再拿过来 修修。
  还是换过南北桥的板子,,
故障有时不跑吗有时复位狂闪  有时 无cpu电压

无cpu电压时量 桥1.2v没有 上管 只有3.2场馆很热 直接换了 还是一样  。量3.2 是 324 1脚来的

324 1脚 无电压  12v有的 直接换, 换了一个 电压来了 。 324 是4组 换了之后南桥电压又没了。。再换  南桥来了 北桥又没了    再换一个 直接拆的 客户刚刚拿来的 无修的板子    此时,。。。多等会。。。不要急了  等测底凉了 再点。。。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心急了  热的时候点 可能承受不了烧了

吃饭了  这次真的稳定 稳定的亮了

而且稳定了
   2点半了 先吃饭   急着吃饭 写的很乱    就这样把  有分的师兄们  借点给我好不好。。。。我实在没分了 。。。

2.3个月  一直都没放弃  其实有时候  等过段时间精力来了  也许就有希望修好的

网友:
图片看不到啊??

网友:
我都能看到啊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有时我也很心急,换上去的东西不明不白就坏了

网友:
思路不错,只可惜图片看不到

网友:
坚持就是胜利 ,很多时候别放弃就是有希望的哦!!!

网友:
坚持,坚持,再坚持,到最后就是胜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谢谢楼主,有时我也很心急,换上去的东西不明不白就坏了

注意冷了再上电。。。我是经常很烫的就上电 始终改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意冷了再上电。。。我是经常很烫的就上电 始终改不了。。

嗯,南桥BGA加焊完后还在发热直接上电有可能会引起烧本身,建议加个散热铜片效果更佳。

网友:
感觉内容写的有点乱乱的,不过还是看懂了,楼主可真有耐心啊,南北桥都换了,

网友:
玩的什么游戏 ,挺强悍啊!!!

网友:
这里324本身内部电路结构就是四个电压比较放大器组合来完成的,判断本身好坏或更换时候建议测量本身正反向输入端电压差,一般是正向大于反向端电压输入值即可输出高电平完成对MOS管的驱动导通工作。

网友:
楼主耐心真好,技术也好,我一般一两个小时搞不定,就扔一边去了

网友:
一波三折啊

网友:
曾经试着用风枪拆南桥,吹了10分钟也没有吹动地方,换桥的一概不考虑

网友:
弄来弄去还是北桥的问题呀